楼主(2010-07-12):
改过好多19寸的显示器,因为高压逆变器坏了不好买
改了以后有的用几天就回来了,有的十天半月的回来,但有的机器就没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改好后发热量很大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功率不够的问题?搞不懂
显示器

网友:
估计你改的时候把主供电的滤波电容拆了 还有就是有的显示器灯管还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次改的时候一个同行的师傅看见了,他对我说把电源板和高压板分离的时候有些板子有稳压管一定不要割掉,有时候还要自己钻洞补滤波电容,可能我改的比较少没发现改过的返修

网友:
有没检查灯管有没问题呀,一般改的都能用好久呀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没有改对吧?要么就是你的高压条有质量问题,可能是因为我改的少,好像还没有返修的

网友:
基本是楼主的高压条质量不好,淘宝上有些高压条质量确实不怎么样,我也买过一批,也是这现象,有些直接就上不了解19以上的显示器,一上就自保

网友:
好像可以用很久哦~我改的至少也能用半年以上~~你说用不了多久是不是跟你用料有关啊?是不是用了差的高压条

网友:
这种问题肯定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前面有说是滤波问题,我想这点基本可以排除,因为现在的通用高压板本身都加有滤波电容,是完全可以达到要求的。
基本原因,我想有两点:一是高压条本身质量不过关,二是灯管或灯管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们的热心回复,可能是板子质量问题吧,有的个别机器装上去都带不起来,而买来高压逆变器换上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就的机器灯管都老化了,耗电量都比较大,通常我都用大功率的高压条,而且改完后一定要测试温度,像高压线圈的温度跟灯管接口的温度,只要不要超过45度上下,应该都是可以不烧机出货的,目前是没有回修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