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A14C 温度高引起断电

楼主(2010-07-12):
一台康柏A14C  那种小机器
  刚开始以为是风扇转不快了 没怎么管  就把风扇擦干净 上了油  就没上后面的盖子 一直开机测试
6个多小时也没断电  以为好了
后来盖上盖子  半小时就断电了   温度很高
最后把风扇改常转也不行
但客户不让在盖上开孔
CPU处很烫   散热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cpu坐虚焊了吧,虚焊的话,能引起cpu发烫

网友:
抱歉    手下小弟改常转没改好   自己改了一下 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