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做BGA拿掉能通电吗

楼主(2010-07-12):
请问南桥做BGA拿掉,能不能通电,也就是说会不会烧芯片什么的

网友:
不会烧别的芯片的,南桥拿掉待机电流应该为0

网友:
请问非要这样做,意思是干什么,不解

网友:
IBM   T4X的机器拿掉南桥可以上电触发,,

网友:
  不是吧 楼上 南桥拿掉还能上电? 南桥拿掉 m级电压可以产生还是正常的

网友: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这些要慢慢积累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