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用电池加电无显示,用适配器使用正常维修案例

楼主(2010-07-12):
今天收到一G450返修本,原来故障是进水,不加电,已修复,这才过了两天,又回来了......心里有点郁闷--因为这种没有提成了。
正题:G450用电池加电无显示,用适配器正常。拆机,目测,无明显外观异常。加电试机,有时加电无显示,有时加电掉电。首先怀疑到有哪个电压没出来或是不正常。按图纸说明,先S0状态下的所有电压,是否全部产生,如图:

只插电池,挨个来吧,5VS是由5VALWS经U54产生,实物与图纸如下

测得U54 G=12V  D=5V  S=5V  由此得知,SUS5V正常,且SUSP信号正常。再来下一个3VS,结果是一样的,正常。当再测到下一个1.5VS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U57 G=2.3V  D=1.5V  S=0.7V。正常的1.5VS成了0.7,怪不得会出现无显和有时掉电的故障呢。Q36受SUSP控制,此时SUSP是正常的低电平,Q36截止,B+经电阻加到U57G极应该是12V左右(再次提醒,是只插电池时B+),现在U57 G=2.3,那说明Q36短路了,只是短的不是很彻底而已。更换Q36,U57G极=12V,S极=1.5V。重新上电,之前故障排除,正常显示,且验机正常,交工。

插曲:在换Q36之前,我插上适配器开机,测得U57 G=3.6V  D=1.5V  S=1.3V,看来插适配器时,虽然Q36也短,但到U36控制极电压能达到3.6V,1.5VS能到1.3V就可以正常点亮机器。

此维修案例非常简单,高手略过,对于新手来说,只想让你们看看大体的维修思路,我的思路不一定对,但维修成功率还算可以。希望大家能结合自己日常工作所遇到的问题,对相关故障展开讨论。

网友:
凝海   是谁呀?不知道,张工和王工还在基地修本不?

李老师在吗?

网友:
仁宝的主板这个部分出问题的多,修好了最好烤机48小时左右。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见过,插适配器用时一点问题都没有吗,如进系统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