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不开机电流0.7

楼主(2010-07-12):
R52不开机电流0.7。各项供电正常3M5M1.5 1.8都有加不加内存都一样给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这种貌似不过内存的故障最难修了,引发的原因也很多,先看看U有没工作,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再就是考虑下北桥了。

网友:
这机器不是可以跑码嘛!看看跑什么啊?

网友:
考虑下北桥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我手上也有一块板 跑0.7 A 左右  诊断卡00  CPU 会热 有核心电压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待机过高  看看是不是北桥虚焊或是有小三极管不良的

网友:
如果像5楼那样 建议先干SB

网友:
北桥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