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3S一亮就不显示

楼主(2010-07-12):
现有一台LGW1943S的液晶显示器,电脑主板开后,刚显示主板LOGO就黑屏不显示了,然后再将液晶显示器(O/OFF)电源指关上,再重新打开,又能显示信息了,但五秒种左右,又不显示了,然后再关上开关液晶又能显示了,但又显示五少左右,又不显示了,
我换过原装的高压一体版,但故障依旧,请问是什么问题,怎么修好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灯管打火造成的 高压线得重新焊一下

网友:
灯管接头已经烧断了,根据我修的机器,只要是群创的屏都有问题。一般还是上面的灯光。

网友:
换过电源板还不行的话,灯管问题就比较大啦

网友:
灯管的事,换的时候慢点,细心点,就行了

网友:
总之要把屏拆开了,,

网友:
用外置灯管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试下。测一下灯管。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我修LG的显示器,只要它是一亮一灭我就先把12V 5V 3.3V电容换了,,一般都可以好。

网友:
这种显示器,灯管问题多些

网友:
不用换灯管那么烦的吧,我一般都是找出坏灯管后,在高压板的坏灯管接口接个大容量的磁片电容,现在的液晶都有是四灯,少个1-2个灯管对效果没什么影响的。这样我修过的,给同行一个参考

网友:
我最近也拆修了一台,就是灯管靠近接头处有一条线断了。
第一次拆液晶屏,差点把屏压坏了,千万小心。

网友:
亮5秒就灭是典型的灯管问题,你仔细看看黑掉的时候屏幕上有没有字,如果有就换灯管,最好是全部灯管全部换掉,

网友:
不用换灯管那么烦的吧,我一般都是找出坏灯管后,在高压板的坏灯管接口接个大容量的磁片电容,现在的液晶都 ...
大容量是多大,103还是。。。。。

网友:
billshi
的帖子
3KV 的磁片电容就行

网友(2010-08-11):
直接拆屏吧,灯管一头连线烧掉了,加点热缩管重焊上就行了。1934S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