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7-12):
长城电源.....电源能供电......主板亮的....就是点显示器不亮...检测卡不跑码....拆了...电容没问题...目测也没明显问题...求思路
显示器不亮

网友:
主板有问题吧?换个电源能好吗?

网友:
不像是电源问题。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不跑码,主板问题。最小系统法一个个排除

网友(2010-09-20):
FF?C1? 先检查电源!!量下紫线是否是5V左右 在量下白线是否是5V左右!

网友:
主板问题修电源?思路不对吧

网友:
检测卡没代码显示 首先换个电源试试呗不过看你说的这问题因该不是电源的事

网友:
首先换个电源试试呗不过看你说的这问题因该不是电源的事

网友A:
先换个电源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