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X的BGA问题,

楼主(2010-07-12):
一台t60,为显卡虚汗了,取下来做BGA,没有掉点,

但是用烙铁清理焊盘的时候,发现桥芯片下面的穿孔线好多都被我拖连锡了

做上去显卡,悲剧来了,对地短路了,取下来测量又OK

所以判断是焊盘的问题,  在这里请教下,如何避免拖BGA焊盘的时候连锡穿孔线,

还有,这快板子还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BGA难题,,

希望大家能踊跃发言,一起交流讨论!!感谢

网友:
上面没有表达清楚,就是穿孔线本来是没有锡的,结果被我拖上锡了!

网友:
  你判断是pcb短 先测量一下嘛 也有芯片装反  或者mos管短的 或者是ic的pwm脉冲有问题导致短的

网友:
多加点焊油上去。。。。

网友:
不要用吸锡线托,用焊锡加助焊剂滚动来处理主板的焊盘。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先用吸锡线把焊盘吸干净,再把焊盘洗干净,然后为了避免过线孔和焊点连锡,露出来的过线孔上面涂上绿油,所有漏出来的过线孔都涂上。等10来个小时绿油干了再把桥做上去

网友:
谢谢楼上的哥们,,也只能是这样了

新到的地方,新玩的XS  BGA   所以就出这样的篓子了

网友:
不要用力。。

网友:
还是要操作的时候小心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