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CJT J-311RS 传真机问题求助各位老师

楼主(2010-07-12):
CJT (枫叶)传真机J-311RS 电话挂不断 打电话时能打通 但是挂不断电话 拿起电话还是在通话中 免提也是一样的 请问各位老师有谁碰见过这种问题 还望能指教 在此先感谢了
求助

网友:
查看下边的音叉是否是好的?

网友:
先感谢 汉中联方科技 这位仁兄指点 再请问一下 汉中联方科技 这位仁兄 音叉是不是插电话线的接口 谢谢

网友:
打电话时能打通 但是挂不断电话 拿起电话还是在通话中
我感觉电话像一直在占线?你看下放电话听筒的低坐(也就是音叉)是否安下去没有弹起来?
拆机查下音叉下方的传咸器?

网友:
感谢 汉中联方科技 你所说的地方 没有坏 用万用表测得 能断开 也能闭合 后跑线路有两个电阻烧坏 换后 故障还是一样 现在还在维修中 期待再次指点 谢谢了

网友:
话筒线有没有插错

网友:
简查话筒双开关是否开关良好,有无常闭常开状态,还有是主板调制解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