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工具

楼主(2010-07-12):
问下大家有没有专业测三极管和场管的工具,只要一测就能判断是三极管是PNP 或者NPN,也能知道这个三极管的B.C.E级 和好坏。场管也是如此,知道他是N沟道还是P沟道,知道它的,D,G.S级和好坏。

网友:
据我所知,没有。判断这种问题,多背多测就记住了

网友:
好像有的万用表上有,不过我从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测得出来

网友:
小三极管  万用表 可以满足你的

网友:
三极管测试,其实有很多参数的,,只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好与坏,只是测量其是不是击穿等

网友:
这种工具是有,但是对于我们维修没有什么意义,除非你手头有大量不知型号和好坏的管子要区分。维修所见的量,有一块万用表足够了。
你可以参考一些电子期刊,里面有这样的自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