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待机电压0.07,CPU无供电

楼主(2010-07-12):
一台IBM T40拿来时无待机电流,拆机后发现保险开路,换一保险丝,再测量各组供电阻值无短路,通电,待机0.07A,有时0.06A,3.3,5V都有,摸各部位没有发现有发热元件, 再按下开关键,可以触发,电流到0.33A后不懂测量各组供电,出了CPU无供电外其余供电都正常,CPU供电右两组MOS供给,其中这两组MOS供电上管控制脚无电压,下管控制脚有5V,再测供电芯片ADP3205有供电,但无PG,看了点位图,ADP3205的PG连接着U29的第7脚,  U29是MAX1845,我把ADP3205和MAX1845都换了,还是没PG出来,PG信号时经一个三K电阻过来,电阻那段有3.3V这边就没有了,望大家给个思路哈,谢谢

网友:
就是图中的那个R716的电阻,ADP3205这段没有电压,那段有3.3V供电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呀,小弟只能在线等了

网友:
我看到很多修3205无输出时去测pg的。我真有点搞不懂,所谓pg就是电源好信号嘛!也就是说要输出电压正常输出一定时间才会出pg的。现在电压都没有测个什么pg啊!你应先测的开关控制信号嘛!3205那脚记不清啦!小芯的第二脚是控制信号跟3205是一个

网友:
待机都不正常!!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我也感觉待机有轻微短路,但没有摸到发热芯片,在坛子里面看了下,说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看一下PMH4后面的一个C325撞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