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的电路

楼主(2010-07-12):
复位的电路怎么跑,我都跑不出来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主板拉,有的是过南桥的,有的过IO!华硕的主板还有专门的复位芯片

网友:
查复位之前,得保证,供电,时钟正常,复位电路本身有故障的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动复位没图纸一般不好跑  看测试卡上面的复位灯  手动复位从开关针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山哥。

网友:
LZ灌水了
复位电路  肯定是向着复位 电路的、测试点向后跑咯   要是说跑不了,说明水平欠佳
多跑跑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