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ZN68-AM SE2开机提示 “USB Device ........................

楼主(2010-07-12):
我有一块ASUS MZN68-AM SE2开机提示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一会就自己关了 先报的键盘 插上就报USB                  头都大了请问兄弟们该整莫办??????

网友:
看下跳线有没有跳错

网友:
把电池反过来,放下电,看行不。再就是刷个BIOS了

网友:
换个键盘试了没有过呀?

网友:
可能是USB的供电跳线没插,提示15S后关机吧,以前也见过

网友:
应该是USB跳线的问题

网友:
按ATL+F2可以进升级BIOS界面..USB跳线正常..COMS跳线正常..电池放过电..BIOS刷过是最新的!

网友:
USB电路可能有电容漏电哦

网友:
你查下USB跳线是否插好 1脚有没有5V电压 以前遇到过一次1脚电压4.5V USB都报错 用不了

网友:
请进入BIOS设定恢复设置。 正在检测的当前的USB设备状态! 系统将在15秒后关闭。

恢复一下BIOS的缺省值,打开机箱取下主板BIOS电池,十分钟后再安装上,BIOS就恢复了初始值。再仔细检查一下主板上的USB接口及设备状态。

网友:
此板usb供电分5v和5vsb供电两种,通过跳线来控制的。如果现在是1、2跳的话,跳出2-3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ASUS的板
    USB报错15秒关机  论坛有很多帖子   你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