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806一个信号,请教

楼主(2010-07-12):
在IBM的主板中,有一个叫做ADP3806的电池充电芯片,它有一个叫做ISYS的信号,它是检测电池和适配器电压做比较,然后发送信号给南桥让南桥控制充电芯片是否工作的,我想请问一下当电池芯片工作的时候 这个ISYS引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芯片

网友:
是高电平,在T40中使Q32导通接地,发出-EXTPWR信号

网友:
强调一下这个信号是给h8的不是到南桥

网友:
哦~~感谢两位回答~这个ISYS信号不是告诉南桥给ADP3806的SD端发送高电位还是地电位得吗

网友:
是的,检测电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