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必佳乐纺织机PB板维修!

楼主(2010-07-12):
简单介绍一下PB板:
PB板就是主电机(SUMO)的变频驱动板!4相输出,输出级使用的是200A的IGBT!故障率非常高,维修费用也最高!整块板如果买新的要几W元,维修的话也1K以上,如果换IGBT要3K!
整板图:

这次这块故障板的现象是不能与主电脑板(上次发贴介绍的MCB板,其实中间还有一块DDMP板作桥连接)进行通信!相互之间通信是使用两条光纤连接!两条光纤分别负责TX和RX!上图中贴着黄色纸上写着1和2 的就是光纤接口。这例不能通信主要有几个原因!
1、5V供电不足
2、光纤接口供电或数据连接有问题
3、主板上的CPLD没有工作
第一个原因可以排除,因为已经换上备用板正常开出机器,第二个原因负责的零件不多,分别测量过没有发现问题!接上5V电源后TX光纤接口有红光发出,剩下地三个原因了!CPLD工作需要条件也是和CPU一样,电源/时钟/复位/这三个主要条件!当然CPLD里面包含了软件,软件坏了我就没法了~~!先量一下有没有时钟信号,通电后用我的万用表能量出时钟晶体已经起振(我的三华表有测频率功能)!剩下只有复位电路了!复位电路由MB3773这个8脚底IC负责(我们简称看门狗),测量他的8脚RESET输出脚发现没有通电瞬间下跌的复位信号(测量这个电压要凭感觉咯,或者有示波器的话就能准确看到),再测量各引脚上的外围零件发现7脚的220K电阻开路,这个电阻的用途应该是复位电平控制!立刻去找一个更换!晕……!没有这个电阻,唯有120K+100K串联使用!

换好后上机正常开出……!收工吃饭!哈哈哈……!

 会员14527002元2023-5-23 22:35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楚啊?经常修这个种机器?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点讲就是维修一个变频器, 具体点讲变频器的控制板。
其实修的工控首先就是看。因为好多工控板子做工细致,用肉眼就可以看出走向。
细心点总会发现问题的。IGBT 搞起来很危险的 修不好会爆炸的。价格死贵。国内没法做。
要买都是进口货。呵呵 我手上还几十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IGBT现在国内就有生产(山寨),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国产IGBT,如果用进口的更贵!

网友:
只见过国产翻新IGBT模块的,还没听说哪家工厂推出稳定可靠、可以完全替代常见进口型号的正规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广东开平就有生产!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方法生产,但焊脚以及外壳都是全新的,外壳材料都已经不同了!我没现在用这种模块开平产的1380元,原装进口的20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