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笔记本I3的CPU装xp的系统超级慢,进系统也慢的很,要几分钟

楼主(2010-07-12):
同行拿来一台DELL灵越笔记本,I3的CPU,让我给装系统,我给装了xp,发现进系统超级慢,要几分钟,装的时候也很慢(GHOST大概用了半个小时),装XP之前在BIOS里认硬盘,在PE里无硬盘,我在bios里把AHCI该为了ATA,可以装系统了,就是GHOST的很慢。装W7 GHOST版也慢的很,百度了一下,没啥办法能解决,这是咋回事啊,如何解决?

网友:
我遇到了一台hp也的i3 的cpu,装xp装不上,听说要加个什么驱动

网友:
是不是你硬盘有坏道了  先测下硬盘   还有你硬盘和光驱都是串口的吗?是的话有可能装系统也会很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台全新的机器,同行不会装,直接给我拿过来了

网友:
搞个U盘,虚拟个光驱,再用ISO文件装系统,很好用,比串口光驱好多了!呵呵!

网友:
到这里看吧,我怎么复制粘贴也不好用,你到这个地方看看吧
http://www.dell800.com/thread-34842-1-1.html

网友:
你这个要加SATA的南桥ICH驱动,要不然要报蓝屏7B(检测不到SATA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