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c-mx主板+1.8v_dual电压问题

楼主(2010-07-12):
今有一块华硕P5GC-MX板子,CPU无电压,查得VTT_CPU无电压,跟电路知道,此电路由+1.8V_DUAL经一场管得来,查+1.8V_DUAL电压只有0.58V,但当断开产生+1.8V_DUAL电压的滤波电感却有1.8v,量对地电阻基本正常,无解中,请高手帮忙!!!!谢!!!

网友:
给CPU供电的CPU-VTT供电MOS管性能不良了,你把它直接换掉应该就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内存电压正常不正常吧  这个电压由内存电压转换过来的

网友:
下午再查发现+1.83V_DUAL电压不上CPU时会正常,一上CPU,VTT_CPU和+1.8V_DUAL电压会都掉到0.58V左右,现怀疑+1.8V_DUAL电压产生的MOS管对管有问题,在拆下所有经此电压转换的电路:1.5V/1.05V/VTT_CPU各个MOS管后,1.83压正常,用示波器测量+1.8V_DUAL电压mos管G极振波形有些不正常,手摩会有些发热,不知是这两个管有问题还是前面的电源管理IC有问题,哪位大师有遇到此问题的请帮忙看看!!

网友:
原因已经找到了,+1.8V_DUAL电源产生的电源管理IC apw7120异常,用示波器测量可见脉冲波形失真,虽然smos端有时会有1。80V电压输出,但一接负载就变低,用RT9214电源管理IC代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