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最好用什么工具修复

楼主(2010-07-12):
硬盘坏道最好用什么工具修复和隐蔽?

网友:
dm    一般系统盘都有的

网友:
MHDD,论坛里有的。

网友:
这两种都用了,还有更好用的么?

网友:
THdd,坏道少的话 修一下是不影响数据的。

网友:
那是,只是用了,还是有坏道,分区也不能格,提示不能完成格式化!

网友:
用DM低格一下

网友:
DM我底格过那只有还原没有坏道的硬盘,也没搞定,是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
论坛上有一个基地维修光盘里面有好多工具 如果是IDE的一般用TDHH好别的没试过

网友:
磁盘清零试试

网友:
磁盘清零,一个盘不知要搞多久,要是有快些的多好,好多80G的硬盘清一天都没清好,烦人的。

网友:
PC-3000
任何软件修好了也撑不久,都老化了。

网友:
自己DIY个把  干ST硬盘很爽  里面有步骤  用法  和制作电路图

网友:
如果是物理坏道,怕什么工具也难搞。

网友:
我昨天刚清零一块160G的,大概用了18个小时。

网友:
有坏道,可以隐藏啊!就是要好工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