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怎么清除BIOS密码

楼主(2010-07-12):
前几天给几台DELL3000装系统,可怎么都进不了BIOS,一直提示要输入密码,最后看CMOS电池旁边有个跳线,把他拔掉才能进去,在这里提醒大家注义哦

网友:
拔掉 是焊下来?   长知识了

网友:
那跳线是二两还是三针啊,拔掉跳线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

网友:
DELL有部分设计是这样的,是两针的,有的是插上清除密码,有的是拔掉密码清除!一般在内存那边!

网友:
dell的板子都有的,CLEAR PASSWORD 跳线。

网友:
拔下来开机就可以清楚密码拉
然后就可以插上去

网友:
好多主板现在都最插上是清除  空是正常的一定要注意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