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WD800BB更换PCB板问题?

楼主(2010-07-12):
各位师傅,小弟手上有块WD800BB的80G黑盘,PCB板上的6283芯片被击穿,8816540-LFH1插上电很烫。所以想换快板。板号是2061-701292-000 AS 必须用这个板号的板子代替么。在线等回复。谢谢各位。
芯片

网友:
是的,估计换了也没有用了,肯定敲盘。WD BB盘,板子烧了,一般磁头组件也会烧掉。

网友:
那个板子我买了,晕啊,希望老天保佑吧

网友:
是的,换板也要换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