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19方平,高压板打火、、

楼主(2010-07-12):
客户送来的时候是不通电,拆开以后发现有一个1000uF 16V的电容鼓包了,直接换上一个1000   16V的,加电一试,OK了,通电了,原以为得好了,可是屏亮两秒钟一下就灭,换上我的通用板试,高压板里面打火,,,请问是不是灯管也挂了??

网友:
高压板里面打火是指哪里
仔细观察  是不是L型灯管   和直型灯管高压不一样的 接线不一样  是不是反馈和高压分开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板打火好处理,如果是灯管打火,要拆开屏检修了。
比较麻烦。

网友:
放心大胆去试吧,U型灯管好换,是不好发货。比普通屏的灯管好换多了,也没那么大风险

网友:
要测下灯管是否好的。

网友:
最好是把灯管换了处理好接口的绝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