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主机关机后风扇还一直转

楼主(2010-07-12):
一台主机关机后风扇还一直转。主板是AMD的。电源有换过。一般是啥问题啊???大家有知道的嘛???

网友:
你那不是关机后风扇转,是根本就没关机,看电脑似乎是关了,其实没关,曾经修到过这种,换了IO倒好了,正常关机,风扇就停了,但是当插上USB,或者PS2的时候,又变成老样子,最后换南桥搞定的。

网友:
强行开机是否能关机。如果不能只有检查开机电路了。检查链接到PSON的三极管是否击穿短路。如果没有三极管很有肯能就是IO有问题了。先换IO试试

网友:
按开机时序反着查看那个信号没有正常

网友:
是啊!就是不能关机查开关机电路:I/O,南桥等。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重新刷一下就好了,我遇到过好多这样的。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好好的查一下。

网友:
你查下CPU风扇线路,也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重点检查5V待机电压!

网友:
曾经修到过这种,换了IO倒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换IO和南桥没有搞定的,说明PSON#信号和PWSW信号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