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7500 CRT显示器场电路故障?

楼主(2010-07-12):
图像上半部分偶尔会变成一条亮线,一秒钟都不到又正常,而且这种发生频率很低,可能一天也就一俩次会这样,场块已经加焊过,场正压供电滤波电容也都测量过没有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
显示器

网友:
放心吧,就是场有开焊,,好好找,,,,

网友:
加焊一下 场消隐电路

网友:
应该是开焊的问题

网友:
只是上半部分会偶尔会一条亮线,下半部分是正常的,真的是开焊吗?我已经加焊过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