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V630开机就休眠的问题

楼主(2010-07-12):
今天接到一台清华紫光V630,一开机就休眠的问题。电压正常键盘大小灯可切换。合盖的接触开关正常。那位兄弟还有什么思路?????

网友:
开关正常看看电压正常不啊?

网友:
电压正常。键盘的灯可切换

网友:
我说的休眠开关上的电压啊!如果正常,那你说的休眠状态是什么现像,是暗屏吗?

网友:
休眠开关拆了,如果问题依旧刷BIOS看下

网友:
休眠开关电压3。3V合上开关为0,休眠状态是屏不显。外接也不显。键盘灯可切换

网友:
你把休眠键直接给去掉吧 ,或者你查下桥的休眠状态的电压

网友:
呵呵呵,你把电脑里头的那个设置设一下,看启用休眠和电池的设置对不对!

然后去掉电池开关机试一下,然后在装上电池开关机试一下!

问题就应该好解决了涩!

网友:
  不一定是休眠了 如果是休眠 你查一下sus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