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05DF引起的主机联不上网

楼主(2010-07-12):
昨天修了一七彩虹945的主板,问题是联不上网,我先剐了剐网线插头不管用,又换了个网卡芯片RTC8100C也不行,最后弄了半天,真是不知所措,后来量了量16105DF阻值跟别的板子上的不一样,找同型号没找到,找到一个16106DF换上去,好了,
     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   16105DF是起什么作用的,(就是主板上那个黑长方形的东西)
    2,    这个东西的代换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你说的是电感线圈吧
代换要求内部缠绕方式一致就行

网友:
板载网卡有问题,何不加一块PCI网卡试一试?

网友:
不要过分追求完美,曲径可以通幽。

网友:
那个是防雷击芯片  网卡的数据传输都要经过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给他加一块网卡,但是他的主板是小板,只有两个PCI槽,而显卡太大,就已经占用了一个PCI的位置了,人家还有一块监控卡,哪还有我加网卡的地方啊
    维修嘛,什么问题都想搞清楚,要不心里不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