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6L160M0,很疑惑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2):
本人一直用ISA PC3000业余修硬盘,有一定经验,但遇到一迈拓6L160M0硬盘(串口),前后化了一定时间没解决,有问题求教。故障现象:1、无规律出现硬盘异响,使用时硬盘会偶尔“嗒嗒”响,电脑出现反应迟缓,但并不死机;2、有时出现电脑不能识别,关机后,有时又能正常识别使用;3、电脑有时使用连续几天一切正常。
解决办法:1、换过N条数据线及主板,确定是硬盘故障;2、硬盘正常时用MHDD扫描无坏道及红绿块3、硬盘电路板几块集成块用风枪加吹过无效,接口清理过,电机接点清理过无效
求教:1、本人无PCI PC3000,从故障现象看,不象是模块组坏;2、重点怀疑电路板,检查多遍,发现不了虚焊;3、也不象是磁头坏,正常时一切都好
望有过类似经历的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迈拓的硬盘,经常就掉盘了。导致系统内蓝屏,拿出来晃晃再放回去就好了。好一段时间又来了。反复如此,我也不敢用了。后来去村里,人家说是磁头问题,我有的用就没有修。

网友:
有点象磁头电路接触不良,不敢开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