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3541P不开机

楼主(2010-07-12):
------------该板子有同行拿过来,原来不上电,待机006,测量为CPU上管PQ38击穿,奇怪的是无大电流。更换后可以上电了,VCORE也正常转出。但上CPU,显卡,内存电流跑到1.1X A就掉电了,掉电后仍可以正常上电,然后继续掉电。怀疑某个电压为正常转出,测量到板子上的PU9时,发现板子出厂的时候PU9根本就没装料件,PU9是输出2.5V的。在帖子中看到维修破烂的一个帖子中: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352,对联想K42的一个维修案例中,板子也是LA-3541P的。他在帖子中明确写出PU9未输出2.5V。难道我和他的板子版本号不同?有的有装,有的没装?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
那你看看板上有没有2.5v这个电压啊?

网友:
--------------看这个版号的线路图,PU9下面也打了个@,好像是没有装。哎,郁闷中

网友:
图不是绝对的,主要看你的产板需要不需要这个2.5v电压。不需要就没有,需要就必须有

网友:
--------------主板在PJ7出没有2.5V

网友:
嗨!我的意思是让你结合主析看看这个2.5v都给谁用。板上还有没有其它的2.5供电。

网友:
--------------这个有点矛盾了。在图纸的开始那里,有个POWER PLANE.表格里清楚写着2.5VS是在SI状态时ON。可是板子上根本就没这个电压输出的IC。

网友:
-----------没有哪位仁兄可以帮忙指点一下么?

网友:
图纸只是电路当初的设计,在生产主板时有点改到是很正常的情况。但工作原理是不会变的。不要把图纸看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