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测试点正确吗本人是新手

楼主(2010-07-12):
图中的测试点正确吗本人是新手?错的话请更正一下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
没错正确。

网友:
从上面数不是更好吗

网友:
从上面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从上面数比较好数,CPU座在上,正面拿着主板,AGP插槽上面一排左边第一个脚是A1...下面一排左边第一个是B1
PCI插槽同理.
正面拿主板就是外设插孔在左边属于正面拿

网友:
反面 B2  B4   B6。。。
       B1  B3   B5。。。。
        A2  A4   A6。。。。
       A1  A3   A5。。。。。

网友:
从上面数比较好,最好做一个小工具更方便。。。。。。
加焊桥温度有点高啊,板子都黄了。。。。。

网友:
可能是桥的散热掉了,桥发热把板烤黄的,我曾经见过一个正常工作的845GL板的北桥散热扣子没了,散热器掉机箱里了,问客人知不知道,回答说:知道,两年前掉的了。当时巨汗。。

网友:
直接偷懒 用假负载  楼主好样的

网友:
把万用表表笔上加根硬针,从上面测就行。当然现在有假负载,那玩意用起来就更方便了

网友:
所以维修工具的好坏与齐全程度,直接影响了我们修机的数度与成功率。

网友:
我觉得好象PCI的16针位置错了吧,还有AGP的B8针才是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