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GP的关键测试

楼主(2010-07-12):
AGP的关键测试点:供电、时钟、复位。供电是几角,?时钟是B7     复位是不是A7角?

网友:
供电可以直接测AGP旁的场管,可以找下新手区的帖子看看

网友:
AGP的复位是A7,时钟B7,核心供电是A行的倒数第三脚,一般是1.5V

网友:
时钟是B7,复位是A7,供电A64!回复 hp3808tx 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A1  12V
B2 5V
B9 3.3V
A7 RST
B7 CLK
A64 VD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