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套泡水的电脑,不敢上电...

楼主(2010-07-12):
今天接到一套泡水的电脑,听客户说淹水,在水里泡了一天一夜了,
折开里面泥都有,液晶也一样.请问.像这样的机子.泡水了.会直接坏的有哪些部件?
硬盘?屏?(还未上电之前)

网友:
未上电,主板上就RTC电路有电,先烘干再说吧

网友:
液晶没见过这样的,主机见过,你用清水把它洗干净了,再用酒精洗一洗,烘干一定要烘干或在烈日下晒干,只要没有生锈的接触点就不影响用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导.
我直接用松香水洗洗行不?
屏里不知进水如柯搞...

网友:
液晶估计就报废了``主机得烘干再说

网友:
清干净看了一下.CMOS电池正极烧断了.IT8718F的第69角烧断了..
请问直接换IO就行了么?

还有北桥上有颗电容烧没了...一个CMOS电池能烧北桥么?

网友:
液晶肯定是报废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最好把板洗干净后  烘干打值
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再上电

网友A:
我现在量到USB的阻值为每组都不一样.差6个左右..不知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硬盘进水肯定坏,液晶估计也要悬了。主板洗净应该没多大问题,再就是电源的线圈等地方容易存水不容易干。

网友:
说真的,这样的机器劝你不要接修,,,不是一般的洒了水到电脑里,,而是浸水里了。。修好要花呢很多功夫,而且以后还非常有可能出不稳定的问题。。。不如不要修。

网友:
这样的笔记本不要修咯!! 惹火上身!

网友:
同意樓上說的 最好不要接,難修是一方面主要修好也不能保能用多久,
這是給自己找麻煩的事。

网友(2011-06-11):
就是 太麻烦了哦

网友:
当做实验可以,真正修起来不合算。

网友:
先看看有没价值修,古董就免了吧。

网友:
不要修的好,修起来可能很痛苦,修好了还不知道能用多久。刚修了一台进水的T61,焊盘都腐蚀了,飞了N多根线,充电电路还没修出来。虽然后来修亮了但还是放弃了,不敢保啊,人家花那么多钱你说保一个月,就算过了保坏了还不是要找你。

网友:
先把电脑主板用洗板水,清洗干净,拷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量到USB的阻值为每组都不一样.差6个左右..不知是不是桥挂了..

南桥肯定坏了,进水机,修好,也不稳定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