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的光驱接口是通用的吗

楼主(2010-07-12):
笔记本电脑的光驱接口是通用的吗?仅指同样传输模式下,同样是并口,同是串口时,接口通用吗,
光驱可代换吗

网友:
大部分是通用的,当然也有接口不一样的,还有光驱的厚度也不一样的。

网友:
好像内置光驱不通用

网友:
说的就是内置光驱

网友:
光驱不通用

网友:
要是接口一样的,可以试试,有些机型虽然是接口一样但是需要设置跳线的。。。

网友:
先瞧厚度然后瞧接口  基本上这二个条件一致就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不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