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ATI显卡做BGA和NV显卡曲线不一样吗,请指教

楼主(2010-07-12):
最近修的三星的ATI的显卡,或换或修都不行,花屏,返修太高,怎么回事,笔记本ATI显卡做BGA和NV显卡曲线不一样吗,请指教

网友:
天热了做完BGA,要搞好散热,不然返修率高,

网友:
搞得挺好的,铜片,硅胶都放了

网友:
曲线是看桥内的锡珠有没有融化为准的。返修高,要么换改良版的芯片要么就重值以后风散改常转,加铜片加强散热。

网友:
因为这俩显卡,工作起来温度高,做bga本来对显卡都有伤害,所以没有好办法

网友:
三星R25系列的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因为PCB太薄,加热后变形严重导致锡球不能很好的结合。

网友:
我那台R23都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