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 进水 0190报错

楼主(2010-07-12):
R50E 进水 0190报错,请知道的朋友回回帖,先谢谢哈!
进水

网友:
ibm进水的基本都会有断线的,先仔细观察一下吧!这个报错应该是电池电量低的报错。可能是因为机器误认为电池供电遭成的

网友:
电池报错啊
查下电池电路

网友:
修过一个x61的机器,也是0190,检查发现是充电芯片供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