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开机断电保护

楼主(2010-07-12):
故障:机器刚读硬盘进系统就掉电,关了以后不能再开,要拔电才能再开,如果不插内存或者显卡就不会掉电,BIOS刷过,到底是什么问题,该怎么修,请高人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
进pe试试,以前看到东芝机器有这个通病是显卡的供电问题,加电容可以处理

网友:
CPU供电部足   滤波电容换掉会好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CPU供电芯片虚焊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