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机子上不了网

楼主(2010-07-12):
这个机子是被雷劈过的,现在就是网桥有一边全对地有一边都是无穷大,型号是GST5007,想问下网桥这样是损坏了还是正常的

网友:
雷击的话先把网卡的滤波给换了再说  也有可能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现在就是把那网卡换过了可还是上不了网,用那无线的就可以

网友:
可能网桥也坏了。。你测下网桥两边是不是通的,通的就是好的,两边对地无穷大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我前天也测过,也是一样没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