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0-07-12):
    接了台收银机,刚开始故障是不开机,拆机测的开机按钮坏换过后开机可卡LOGO了,段开硬盘还是一样的,内存换了几根了也一样,南桥也焊过了。故障还是没解决。
   我想问下高手们,这个机器是否要接那些外接设备才可以进系统的?比如那个扫描的还有打印的那块驱动板子?第一次接触这个东东一点思路都没有。大家也可以告诉下启动所需条件.他那机器被售后的拆进去过告诉他板子坏了,有几根线没插 这些线没标识,板子也没有不知道是否有关系。

网友:
收银机也是主板,你修上电后自己先测试一下不就清楚了?
然后在装到他的机箱里测一切都会明白

网友:
是板子问题,没有修好 技术 不行啊

网友:
为什么不刷下BIOS试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