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电路图,考考大家。。。。?、?

楼主(2010-07-12):
这个是三星R50笔记本主板上的一个供电电路。BATT-DC1.8VVDC19VAD-DC19V。问:1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2 D618这个管子起什么作用的,3拆了D618这个管子上电会有什么情况发生?这是我的疑问?发生什么我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这个电路好难理解啊  不知道那个管子是p沟道的还是n沟道的,但是D618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吧,保证电压不会高于1.8v ,其他的就 不知道了

网友:
貌似D618接反了

网友:
感觉现在这个小电路里面的2及管什么作用都不起  或许是由整个大图反馈用的   按你所说的话   19V直接加在1。8V上了   看不到全图   理解不出来

网友:
4435是p沟道的,图纸没错,你说的电压肯定不对

网友:
看这图怎么看都像VDC输出19V的,怎么也不会变成1.8V

网友:
D618应该是一个隔离二极管与保护、稳压一体的二极管。防止MOS管击穿把19V电压直接加到1.8V电路上

网友:
但是这个二极管的接法就等于把19伏直接供给后级了。。。

网友:
没想过笔记本供电的问题,就这个电路来说说,不一定对。
供电从BAT_DC到VDC,肖特基二极管是正向接法,BAT_D有19V,是最高电压。其他作用暂时不管,分下面MOS导通与截止两种情况来看
1。MOS管不导通(可能是刚加电的时候,后面G极电压没上来),这时电流通过二极管加到后面;
2。当G极电压上来后,MOS管的通导电阻更低,Vds的压降比肖特基二极管更小,这是二极管不工作,电流通过MOS供给。

至于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本人不了解,没有研究过笔记本供电的要求。

二极管和MOS应该没有什麽与众不同的地方,附上相应的PDF。

网友:
无论如何,本人看不出VDC的电压为1.8V,应该是比19V输入电压稍微小一点而已,除非电路图上的二极管画反了,才有可能是1.8V。因为按当前接法,BAT_DC 19V 而VDC 1.8V的话,二极管一定完蛋(请见二极管的VA特性曲线)。

网友:
笔记本电压差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啊?期待答案

网友:
二极管的管压降。一般常用硅管0.7伏。。锗管0.2~0,。3伏。。当然也有一些特出的不再这些之内。。所以在场管没有驱动之前VDC只会比BATT-DC低一点点。。尔不可能是1.8V..如果VDC是接近19伏。那么这个二极管一定是先给后级提供一个低功率的电源。始后级工作。。在驱动场管。。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如果不要这个二极管。。机器可能不会启动。。。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把18V看成或者打成1.8V了?

网友:
很同意13楼的,是不是VDC是18V的电压,若是18V就很哈理解了。或者说这只是个局部电路,也根本没有办法分析。

网友:
si4435 是p沟道的mos管,本身在芯片里就接有D到S 的保护二级管-,按图纸应该VDC是隔离电路出来的电压,BATT_DC是到电池充电电压,那么这个电路就好理解了。按楼主的说法,BATT_DC 是19V话,不管有没有D618这个二级管,那么VDC 就被4435的内部二极管 钳位在18.5v 左右,如何是1.8V的电压。不解中。

网友:
bAtt-DC 是1.8V的待机电压。是我写错了。我拆了这个二极管的时候,我上电了,啪!!啪几下电流上到5A。稳压电源上到最高了,完蛋了,不知道烧了多少。。。。后来我没有好的方法买了一模一样的料板换了EC  场管   电源IC    并且EC是H8有资料的。现在恢复到原来的故障,
这个二极管不能空载,不然电压就直接加到后极了。。血的教训啊!!

网友:
请大家注意看R74是1K的阻值,就是说这个P管导通后经过R74拉低后的电压应该就不是19V了,那D618上的耐压也就好理解了。

网友:
看错了!R74是供G级的类似于ACIN的信号,那个D618应该是大功率的稳压二极管,应该是起到钳位作用的,也就是把VDC稳定在1.8V,LZ把它拆了加电导致19V直接冲到VDC 了,至于怎么钳位确实难理解!期待楼下有更高的高手!

网友:
类似于加速二极管吧,当mos管开通到0.7时,就可以直接从二极管上面通过了

网友:
我觉得D618在这里就像一个很大的电阻一样,起到一个分压和通路的作用,可能不是很准确,
所以我觉得这里放一个大的电阻的话,应该不会烧板的,烧板的原因是因为19V和1。8V两者这间悬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