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电压不稳 电脑部稳定重启

楼主(2010-07-12):
杰灵G31主板3V电压不稳 电脑部稳定重启 可以启动时在BIOS里看 3V电压不稳 2.6 - 1.7 V啊 会不会是南桥虚焊啊?

网友:
这个不准确的,自己如果有能力就测试一下看是哪个外设不良

网友:
最小化系统,慢慢试试,看看

网友:
主板拆出来  用万用表量看看电压稳定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裸板点的啊 也是一样啊 有时就好啊 有时就会重启 电容无鼓包 会不会是南桥虚焊 或北桥啊

网友:
这个板子南桥容易坏,不过你最好测试一下主板上的主要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我试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一下3.3V的对地值看一下   再就是不要光看BIOS里面显示的   有时候BIOS出问题  会引起报错的  最好用表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3.3v三条线对地阻值358应该正常啊?有时凉机就会平凡重启,过一段就好点,但不是完全没有重启现象啊。 每次都是裸板点的啊 CPU座子带灯测试座测过正常啊 ,南桥是NH82801GB

网友:
先排除电源问题,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