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制BGA焊台拆焊CPU座

楼主(2010-07-12):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大哥好神奇啊,怎么不介绍下怎么做的啊

网友:
做法已上传了,你找下看看。。。。。。。。

网友:
楼主高手啊,佩服,我现在还不敢弄这个

网友:
只是下部加热板子不容易烧起泡或变形吗?

网友:
试试做BGA的775和AM2的U座如何?

网友:
能加焊桥吗?

网友:
单是下面加热做不了BGA的,温度太高了板容易变形起泡,太低了桥不动

网友:
只是下部加热板子不容易烧起泡或变形吗?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没有起泡或变形,用锡炉做时不和这一个理吗?这比锡炉好多了温度是渐高起来的,。。。。。

网友:
试试做BGA的775和AM2的U座如何?
引用 网友B:

我是业余爱好的,目前没有机会试验到。。。。。。

网友:
单是下面加热做不了BGA的,温度太高了板容易变形起泡,太低了桥不动
引用 网友C:

呵,兄弟有所不知,我的是上下热风加热的,做U座总不能开上热风吧,那还不把U座的给烤交啊。。。。。。。。。。

网友:
能加焊桥吗?
引用 网友D:

上下热风加热,做桥行。。。。。。。。。。。。

网友:
上下热风吹不坏CPU座的,除非你真的想吹坏他

网友:
做得不错.我们也可以校仿一下你的方法.

网友:
我是新手,还是买个BGA台吧,这种还是不敢用,要是刚开始就把板子搞坏了,以后可不敢再弄BGA了

网友:
温度一定要控制好,我用热风筒都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