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为什么两时钟

楼主(2010-07-12):
请问大家显卡为什么两时钟,27.000还有b7脚,27.000是基准时钟,b7脚是总线时钟,各有什么作用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个我也一直想知道的,还有就是有的有独立的晶振,有的没有

网友:
PCI-E显卡的GPU所需要的时钟频率和2个总线时钟信号
总线时钟对地短路GPU坏,(因为总线时钟信号直连GPU)
27M 14.318  100M都是提供显卡的时钟信号,电路比较简单的

网友:
以前总听大家在说显卡上的复位,显卡是没有复位一说的,个人理解如果有不对的请楼下指证

不过在电路图中也看到PERST#

网友:
显卡要工作要有一个时钟   显卡跟板要同步所以之间也会有时钟

网友:
我明白了,金手指时钟是跟主板同步的,14.318,27时钟是显卡工作的

网友:
差不多吧,一般总线时钟在抓不到显卡GPU的时候测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