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50开机不显

楼主(2010-07-12):
二极管档测左边两个电感,貌似是GPU供电,对地4,两下管的D极也是4, 右边的一个电感,貌似好像给显存供电的,测了下,29

小第新手,也没弄明白,就上BGA了,加焊了下, 换个NV单芯片板子,原显卡7600GS ,装上去后,显卡报警,迷糊了,大大帮助下,哪儿的问题啊,GPU供电,显存供电,多少正常啊,咋测?

网友:
1.2v 和    1.8v---2.1v(根据显存型号来定)

BIOS的信号你好像没有查呀
通过排阻到GPU的数据值要测一下,

网友:
A卡BIOS错误也会认不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