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故障

楼主(2010-07-12):
IBM R61 独显,有时电流可以上到0.8A,有时可能上到1.2A,
(上到0.8A的时候,CPU供电为0.93v;;上到1.2A的时候,cpu供电有1.2几V),PCIRST#每次都有3.3V,CPURST#每次都有1.05V,会是显卡的问题还是北桥的问题呢?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测量BIOS的片选信号看有没有呀,应该是软启动没通过吧,自己慢慢检查吧

网友:
BGA买了基地的了,在说电流这么高了,先做显卡吧

网友:
电压是不是都正常了啊

网友:
加焊显卡看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加焊一下内存槽然后用酒精清洗净,多测几次,不行再行考虑其它

网友:
显卡的问题,今天做了一个,电流跑的和你的一样啊

网友(2010-08-14):
我现在正在修这样的机器,还在进行中。

网友:
显卡拿下来 从只求

网友:
这个显卡  大家怎么取的呀  成功率这么高吗

网友:
显卡取下来重新直球。不过灌黑胶了。没有熟悉的经验,最好别下手。

网友:
搞个诊断卡跑哈啊
IBM 专业诊断卡

网友:
这机器做桥难度是很大的,两个桥最好是一起重做,以免爆浆短路,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