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触发保护

楼主(2010-07-12):
接了一台IBM T41机器。现象是不通电。开机检测,3 5V待机电压、1.8V 1.2V也有,但是在按下开机键后,电压全部消失。修了一天,换了TOSHIBA芯片,1631、做了南桥。涛声依旧。希望那位大侠修过类似的问题的指点一下。希艾娜谢谢了、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检查芯片组供电是否有短路的,CPU,有短路的都有可能开机保护

网友:
都没有短路的,CPU在其他机器上测试了的,去确定是好的

网友:
ji机子修好了吗?

网友:
负载保护,楼主可以一个一个查了,一路一路的查。

网友:
重点看下各个转电后都短路没有,加电时也能测出来,或都是TB哪里有的要出来的电压没出来TB没收到电压倒置掉电

网友:
重点查后即有无短路,与各个PG信号有无被TB受到。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主要看哈有没有短路的微短也会造成保护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供电。。。刚修了两台,别处修过,显卡装反了。。。

网友:
时序  按着时序来修吧

网友:
修过一个IBM T42 开机保护 是因为PM芯片后便有个电阻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