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hy50u56822bt-d43这个芯片单颗颗粒是多少M的

楼主(2010-07-12):
hy50u56822bt-d43这个芯片单颗颗粒是多少M的?有没有朋友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256 处以8  等于这个芯片的实际容量

网友:
你好像打错了,hy5du568-----
现代的一代内存,容量是256M,位数是8

网友:
楼上说的对,也就是32M。

网友:
32M 8位的颗粒

网友:
标准的 32M 8位 400的内存颗粒

网友:
h海力市 32M 8BIT 颗粒,
什么AT,BT CTP
这些是生产工艺标准。
、 D43 就是 DDR400的颗粒哦。
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