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主板内存电压偏低,怎么修都修不起来,求救

楼主(2010-07-12):
今天维修一台信步的主机,开机可以跑码,但是跑到1D就停了,上不上内存都是这样,不知道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我想应该是内存不过,我量得内存电压偏低,才1点2伏,控制它的IC是IOR3037,8  脚芯片,我测试了一下这个芯片的每个脚电压,具体电压我忘了,真不好意思,由于找不到这个芯片代换,于是我又7120代换,换上之后还是不行,内存电压只有0点9伏了,怎么修都修不起,我直接拉了一个1点8的电压到内存供电,还是不行,我没有头绪了,希望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本人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1 FB   2 VCC    3 LDRV   4 GND
5 SS   6 COMP  7 VCC   8 HDRV

网友:
你看一下SS端的电容是否不良

网友:
不能乱代昨天就有一个板是人家换错用7120代6602电压一直都在0。9V 后面查图用9602代才好了

网友:
用原料代换,还有就是把MOS管也换了,MOS导通不足也会造成电压偏低的··

网友:
主板的的集成电路的代换,要知道主板上集成电路的参数和代用集成电路的参数,不能随便代用,要是代用不当,会造成事故!

网友:
我今天发了一个原型号的回来,连控制内存电压的上下管也一起换了,电压还是没有1.8,只有1.2伏SS脚的虑波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还请各位高手再支支招儿~~~谢谢!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呢?造成电压低应检查哪几个脚的外围线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