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7-12):
公司大概有十台电脑,想用其中的一台用作邮件服务器,各台电脑之间能够互相访问,电脑通过猫---路由---交换机--电脑 的方式连接,小弟从没做过服务器,不知道电脑该如何设置。请求各位大侠能够给予指点。
电脑

网友:
通过猫---路由---交换机--电脑 的方式连接, 都被你说对了,按这样去做就行了

网友:
陶哥哥
的帖子
在服务器这片我是一点都不懂,现在不知道用作邮件服务器的那台电脑要用什么软件,或是用到什么系统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