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945小精英板 内存问题

楼主(2010-07-12):
前天客服电脑坏了 跟我电脑一样945精英小板 945GCT-M2   内存供电那里坏了 最终将我的板上的 复合MOS管 双MOS管 RT9214  3个东西全部换给他 好了  今天从基地买了管子 上去发现奇怪问题了
【我的RT9214 PS9KSO4  基地买的RT9214 PS8K405】 应该可以代换的吧?

开机跑3839 内存核心电压0.9V 正常1.8V  关机测了线圈电感0.9V 奇怪 这板待机应该就出1.8V了 结果黑笔对地 红笔对 RT9214 7脚  在测电感1.8V正常了 开机跑7F 进系统? 问题出来了 必须黑笔对地红笔对 7脚点一下 内存核心电压才出来?

跑了整个线路也不知道那里问题  7脚进过电阻到线圈 这个电阻嘿嘿的不知道大小 上了220 882 很多都不行 在说 这个电阻不上都可以的 我以前在客服板子上试过  7脚连接下面小芝麻官也没问题 不上也可以 因为 3.3V控制第1个芝麻官导通 第2个芝麻官截止  7脚不被拉低就可以了

还有个问题 跑3839内存电压在0.9V时候 CPU那边整个供电管 电容那边很烫   故意黑笔对地 红笔对 7脚 跑玛正常  CPU那边温度正常    大家帮忙看看  郁闷的很啊

在发个7脚解释

奶奶的 掉了个330电阻  因为以前拆时候没注意  再说现在945以上电阻大都是 黑黑的本体没有表示  汗   哈哈                   【 感谢党中央          CCTV             MTV            感谢 基地平台  感谢回我帖子的人】 哈哈  不过我也没猜错啊 我说啊 7脚连得那个芝麻管 和 小电阻 没关系   嘻嘻

网友:
别沉我帖子啊  大家看看啊   别说桥 I/O问题啊  呵呵

网友:
不正常时候 9214 上管控制输出0.9 低了  下管控制输出 0V   但其他VCC BOOT电压都正常      9214换过一样故障

网友:
7脚有多少V电压,7脚要有个1点多V的电压9214才能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99V   关键7脚一测就正常了     不测我也不知道几V  这是关键啊  我也想知道不正常时候7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只要一量 7脚 核心电压马上起来了  1,。8V   汗

网友:
回复 网友B:

9214  工作条件   1  5  7脚  你测7脚电压就正常了  那么可能是你芯片虚焊了 9214 7脚会接一个三极管  注意一下那个三极管是不是拉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7脚 挑起来 故障一样  不碰7脚  电压0.9  打下 7脚  马上电压就上来了  你帮我看看 是不是这个芯片 不能代换啊 后面的小型号不一样

网友:
不点7脚前  1脚电压6.38 2脚电压0.97 3脚0V 4脚0V  5脚4.78 6脚0.41  7脚忽略一点就好了  8脚0.94

点7脚后  1脚6.38 2脚3.21  3脚0V  4脚2.82  5脚4.75  6脚0.78   7脚1.97  8脚1.81

网友:
量下7脚的线路,看有没有以一个小三级管相连,要有就把小三级管拆下来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上7脚 相连1个电阻 和 芝麻管 全部拆了一样   个人认为这2个东西可以不装 拆了打7脚焊盘无穷说明没有连接其他东西了  7脚应该是输出端

网友:
回复 网友B:

7脚挑起来肯定不行   这是芯片工作条件之一  你跑到的那个电阻是接到电感上面的  不要跳过电阻  继续找

网友:
打下7脚后 复位 关机什么都行 就是别拔电源  给我感觉是哪里电容有问题   狗人的

网友:
7脚是过流设置,电阻不能随便替换。
你测量就好了。虚焊可能性大。基地的9214我用到现在没发现坏的。
这个电路很简单了。不太会出特别奇怪的问题。多细心点看。实在不行发来我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