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通病

楼主(2010-07-12):
hp 6531s 经常屏闪,屏幕下方有条亮线,这算是这款本的通病了,解决办法换屏
通病
解决办法
本本硅谷
这批屏是玻璃基板的瑕疵 只能换 没法修

网友:
对 我到现在才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还不知道是不是这款都是这样的,

网友:
怎么解释HP 屏 为什么经常这个问题,我也换好几个这样的屏的,是什么引起,屏缺陷吗?

网友:
我看不只是这款吧
最近很多这样的来换屏呢
都是LG的呢
14.1是把

网友:
听说一批HP的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显卡出问题,还,一结束,现在还来‘屏线门’,,HP怎么了、??

网友:
hP DV9000 系列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屏幕和 7600 显卡总是容易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