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000 进水问题

楼主(2010-07-12):
一台ASUS A3000 进水,机主说是不小心把杯子里的水倒进触控板,现在的故障是可以开机进系统,但键盘和触控板都使用不了。
在刚开机的时候,必须要按一下键盘上的回车键才可以有显示,但进入了系统之后就键盘和触控板都使用不了,有点纳闷。求助高手帮助解决!谢谢!
求助
进水

网友:
那就休那一部分啊

网友:
先把水搞干了再看看吧。

网友:
键盘坏掉了。

网友:
看一下键盘是否坏了再测一下键盘和触摸板那块电路

网友:
PCB板上面只看到有MAX1987这一部分有点腐蚀的迹象,其它现象都没有进过水的痕迹.
IO是那种很古老的ITE8705,请教各位,这个8705是不是管键盘和触控板.要不要把它换了?

网友:
beyondghost
的帖子
PCB板上面只看到有MAX1987这一部分有点腐蚀的迹象,其它现象都没有进过水的痕迹.
IO是那种很古老的ITE8705,请教各位,这个8705是不是管键盘和触控板.要不要把它换了?

网友:
还是先换键盘试试

网友:
键盘和触控板同时损坏,几率大不大?先更换键盘看看吧,如果还不行 估计就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下有没腐蚀主板上的零件!有就换掉

网友:
加焊KB/C之后,键盘可以用了,但触控板还是无法使用,触控板控制电路腐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