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给联想代工的k8m800-m3自动开机,不关机,维修

楼主(2010-07-12):
精英给联想代工的k8m800-m3自动开机,不关机,维修
现象是接电源就自动开机,但关机就怎么也关不掉,要么关机相当于重启,有时能顺利进系统,有时又只是风扇转,但只要再按下开机键,电脑就可以开机进系统了。
因为电源也换过,分析故障原因,应该不是系统问题。类似于直接短接电源绿线跟黑线,强行加电效果一样。后经查找资料,知道是it8282m坏了,按照前辈的经验,挑开it8282第9脚,直接飞线,第5脚到第9脚的pcb.中间除了点小的插曲,由于本人焊接技术不好,还有就是粗心大意,把第9脚pcb的引线给弄掉了,后来直接飞线it8282m的5脚,到电源绿线解决

网友:
能把信号写出来吗,不然我想能看懂的人不多··

网友:
挑开it8282第9脚,直接飞线,第5脚到第9脚的pcb

为什么要5飞到9脚?

等于直接进出了么?

5,9挑开对么

网友:
看IT8281M的5脚SB_PSON#开机后为低电平,待机时为高电平。我想LZ的意思是,只挑开第9脚,然后将5脚飞线到9脚的焊盘引脚,用SB_PSON#信号直接控制ATX绿线,用以开关操作,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